请教1个BOIS 升级的问题

楼主(2009-11-03):
我手上有个板子是GE PRO-M2,运行不太问题,准备刷1下BIOS,我从官网上下了个刷新文件,发现是有文件:1个是ASRFIASH 和1个扩展名是280的文件,本来我准备是用编程器的,可是我看见这个升阶文件可范难了。不知道如何是好了。有朋友请帮助1下吧

网友:
我用的编程器,后缀名是。BIN的。楼主下载的BIOS升级文件可能是适合你的编程器。

网友:
其实很简单 你重新给个后缀就 可以了 加个  .BIN 就可以了哦  呵呵  很简单的 其实

网友:
这个不用改,直接用编程器刷。
压缩包内应该还有个批处理文件,可以在DOS下执行的,如果没有的话,你的那个ASRFIASH应该可艰在WIN下运行来刷新BIOS。

网友:
不是后缀.ROM 就是.BIN

网友:
已经解决,我把后面的扩展名改为BIN,用编程器刷进去,居然跑马点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