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本本键盘坏了,如何拆下

楼主(2009-11-03):
我用小起子四周试了,找不到拆下来的地方(怕损坏,没敢用力)。请问,键盘上面的压板要怎样才能拆开?先谢了!

沙漠紫癜 -5

网友:
先从键盘两边入手,用巧力,将边框处撬起来,再从两边向中间,小心撬。

网友:
好像键盘背面有螺丝的,你看下这个能下载下来不,仅供参考下
http://x.soso.com/cgi-bin/show_d ... 550559025600D1E0###

网友:
哥们真有耐性,换吧

网友:
基本上都是比较难拆的,四周都扣死的,可能比较专业的就有办法拆.

网友:
键盘坏了 基本上就是换

网友:
看下笔记本的背面有没有标有键盘样子的螺丝,一般的标示是:K 或KB 或键盘的图样。螺丝旁有这种标示的,你把螺丝拆掉,然后在把键盘往外拽,还有有的键盘下面用双面胶粘着,你可以稍微用点力。。只要键盘不变形,一般都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