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不开机,强制开机显示FF

楼主(2009-11-03):
各位大侠,小弟接到一块梅捷SY-AMN6SI-RL的板子,加电不开机,强制开机显示FF,开机电压有。请问什么问题,望大侠赐教!!!先行谢过!

网友:
按开机电路先把数据测量出来再说。 这问题太广了。 无从回答呀。

网友:
先把板测测吧

网友:
测一下CPU供电

网友:
查开机电路,待机电压,电池,跳线,32.768等,清CMOS,开机针有没有电压,IO的相关开机脚有没有跳变,绿色线连到IO的线路有没有三极管之类的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