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40m的开机无电压问题

楼主(2009-11-03):
dell640M机器,插上适配器后适配器的灯就灭了,测适配器口无输出电压,请问是什么原因?知道的高手指点哈。我换了适配器也是同样的问题,应该不是适配器的问题。现在加不上电压,也无法检测是什么问题,求助。。。。

网友:
好像发错位置了,请斑竹给转到“本本维修”中,谢谢了哈,新手请多多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