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400笔记本加装无线网卡找不到无线网络

楼主(2009-11-03):
网卡是mini PCI的,网卡和驱动都是好的,无线网络也测试过是好的,
是不是哪里有什么开关,如果有 、这款机器的开关在哪里、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应该没打卡无线网卡的开关吧,一般都在操作面板上或者触控板下面有开关的

网友:
去BIOS里看一下无线网卡设置,还有无线网卡插槽的阻值,实在不行就做南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拆开看了,就是找不到在哪里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能认到,驱动都正常、就是搜不到无线网络,它以前没有装无线卡是我后来加上的

网友:
有没有人遇到过啊,,等、、、、、

网友:
笔记本和台式机不同,估计你的BOSS就吥支持无线上网,建议你找个同型号的笔记本有无线网卡配置的。。刷新一下BIOS。。

网友:
先软后硬, 键盘快捷键驱动是否已完装?? 有些无线开关是用键盘组合键打开的!

网友:
你的天线插好了吗?不要插反了哦

网友:
其实天线并没有反不反的问题.

网友:
建议你重新做一下操作系统看看。。。。

网友:
打开服务里面的wireless zero configuration选项

网友:
谢谢各位,我在网上下了个软件装了后可以了、、《launch manager》

网友:
你这个驱动不就是宏基的快捷键驱动嘛

网友:
记得有一款比较新的HP就是在BIOS里面设置无线的,我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