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机到BIOS画面就停住了,在线,等老师们解答。

楼主(2009-11-03):
主板开机到BIOS画面就停住了,在线,等老师们解答。
华硕主板P5VD2-MX   是VIA芯片组,南桥VT8237A   开机就热的厉害。

BIOS也刷过了,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量一下内存的电压,电压不够会这样,VIA的南桥热是正常的,如果烫到不能摸才不正常

网友:
是烫的不敢摸

网友:
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吗?请教老师们

网友:
换南桥吧。我遇到过,,

网友:
供电电压测试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