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盈通主板的问题

楼主(2009-11-03):
主板的内存时钟和供电电压是一样 之间的阻值为0
盈通SN73pv 内存电压是1.89V  机子上电 测试卡直接显示D1   复位是正常的。该如何下手

网友:
不知你上的是什么 CPU?换个CPU试一下,或许是这个板不支持你测试的CPU

网友:
应该是不过内存,你测下内存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