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供电故障

楼主(2009-11-03):
一主板内存报警,插检测卡报C1,换内存还是内存报警,拆下检测发现内存旁一电容有问题换之,可正常开机,故障消失。

网友:
是一带内存。还是二带内存
一带内存电压2.5v 1.25      二带内存1.8v  09v

要是电压 正常了。。难难北桥。。 或者难难南桥。。有可能都 好了

网友:
哈哈,楼主运气不错。你的电容爆了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