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RT9241B问题

楼主(2009-11-03):
RT9241B  ss角2.3V还算正常吗。。我测得0.8V 算正常吗。 是否已坏了呢。。

网友(2010-01-19):
回复 网友A:

ss脚是OCP检测脚与之连接一电容通过充放电之回路来对VCORE进行检测之启动电流防止CPU大大电流烧毁。正常工作电压v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