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Iyama 彩显 亮度.对比度不能存取

楼主(2009-11-03):
IIyama  Pna Lite 36a  型号 TXA3611Ht 液晶彩显 故障原因 调整好亮度  对比度后一会又到最大值了.不能存取亮度.对比度信号 存取器是24C08  是不是24C08存取芯片坏了?请高手们指教! 谢谢!!!

网友:
可能是24C08元件坏了,

网友:
谢谢!!2号楼主,要重新写程序吧?

网友:
求助: 该显示器  液晶板是NEC  E170732  哪个高手有这个程序请发一个给我.先谢谢了!!!

网友:
先把按键通通换一下,试试。不行再找程序

网友:
谢谢!! 按键换了 故障还是一样   24C08 换了  程序是提取的原24C08 的程序 故障还是一样,请哪位高手修过这样类型故 指教!! 是不是原24C08 的程序有问题了? 液晶显示器在所板型号:  141BLM08
MODEL:  NL10276AC28-01E      NEC      E170632     哪个有这个程序 特请发一个我.谢谢!!!

网友:
24C08   5脚 4.99V    6脚 4.99V    8脚  5V

网友:

主板电路板图

网友:
你把24C08清空再装回去试一下,我这样弄好几台了.

网友:
原数据不行,要同样机器中的好的数据

网友:
谢谢! 我没有同样机器中的好的数据 现在我经过调整能保存信息了.先用原机数据经调整后保存.再又重新写程序.这样现在可以保存了,就是不太清晰.图象好象有一片雾壮,再慢慢调整看.老大  你有这程序吗?发给我一个.谢谢你的帮助和指教!!

网友:
经细调.图象已正常.故障排除   发一个程序: Iiyama  Prolite36a   Txa3611ht/3621HT
MODEL :  NL10276AC28-01E       NEC    E170632   24C08程序:

nec 170632修整后程序.rar

336 Bytes, 下载次数: 12,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2009-12-11):
故障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