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换显卡

楼主(2009-11-03):
一海尔W66开机不显,做好显卡后开机进系统掉电(又貌似是关机?)重装系统后还是一样,以为显卡没做好,重做还是一样,郁闷,再换一个全新的7400上去,MD,还不给我面子......想了半天,决定加焊南桥,这次终于好了,问题是把7300换成7400,系统里还是显示7300,怎样才能认成7400呢?求解答

网友:
我换过  系统不跟着显卡芯片变 那个,名字早就在bios里刷过了 显示的就是7300

网友:
另外,7300换7400,性能会有提升吗?

网友:
这样的错误也会犯啊.

网友:
呵呵,换成7400也能用?

网友:
7200 7300 7400好像都可以互换的吧

网友:
回5,6,7楼,换了显卡是肯定能用的!

网友:
楼主,你指的是GO-7200,那种小显卡吗?

网友:
做显卡的时候把南桥也稿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