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白鲨换数据线问题

楼主(2009-11-03):
昨天一电脑公司抱来一台大白鲨17纯平说是数据线有问题偏色。由于以前换过很多根线就解决问题了。于是把数据线给换了。接尾板的线是用原来的老接头。问题出来了,接主机不显示。提示休眠状态,换个主机还是不行。后来无意中接在分屏器上能正常显示。直接接到主机上就是不行。请问各位师傅,这是什么问题。今天又换了根线还是不行!

网友:
说一下你的接线情况。接了那几根线?接没有接SDA和SCL这两根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接线:红、地、绿、地、蓝、地、HS、VS、SDA和SCL。今天试机还是不行,接分屏器就可以正常显示!

网友:
是不是5/10脚的数字地没接造成的

网友:
你给行场同步信号对地的那两只二极管拆掉就应该可以了  本人遇见过这问题 就是这样搞定的

网友:
应该是5/10脚的数字地没接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早上打电话给原来的师傅,他也说不行把行场的二极管给取掉。但是我差看了下电路,它根本就没有上二极管!这下可麻烦了!都到这个份上了 还是不行?明天在找个和这个杂牌显示器一样的数据线换上取试试!数字地我明天在看看!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2010-04-15):
只用接地线,红,绿,蓝,行,场,这几条就OK,其他不需要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