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用过Flash Recovery Tools(PC3000 FLASH)工具?

楼主(2009-11-03):
据说可以脱离U盘主控,直接读取FLASH蕊片内数据。(适用于U盘,FLASH蕊片主控损坏,固件损坏,等数据丢失的情况。PC3000FLASH可以直接读取FLASH蕊片,虚拟固件区。直接取出蕊片上的数据,并且重组成正常可以使用的文件。)

网友:
功能听起来太诱人了,但¥15770元/套太吓人了

网友:
优盘数据恢复收费也就100元,买这玩意要成功恢复158个优盘才行,还不如买个西尔特3000U+个适配器,只是读取慢点而已

网友(2009-12-27):
请问楼上的,我有580U和适配器,读出数据后该怎处理呢,也就是说怎样变成正常的文件呢/??

网友:
呵呵,楼上的几位不要妄想啦,我用3000U试验了几天,好像不行,编程器读取芯片的机制是来不得一点错误,我们在使用量产工具时会检测到一些坏区的,这时量产工作会屏蔽坏区吧,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我在用3000U试验读芯片做试验的时候读一些32M,64M的芯片好像没什么问题,可以读完,但我在测试2G,4G的芯片没有能顺利读完成的,要想顺利读完大容量芯片估计要编程支持一个功能,就是忽略读取错误,不过我在程序里找了半天,没这个选项,还有顺便说一句,PC3K FOR FLASH最大也支持8G的FLASH,以上是我个人的见解,可能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2010-03-18):
有没有有买有PC 3000正版的共享一下,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