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老本不支持大硬盘,除了刷BIOS还有其他办法吗

楼主(2009-11-03):
估计最高支持20G的,我上过20G的没问题,40G的装上去就过不了自检了!定在开机LOGO那儿了。。。。BIOS估计肯定找不到了,很老的机器了,P3的,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
Award Modular BIOS v4.51PGN可以识别小于32G的硬盘,换一个30G的硬盘将就着用!!!

网友:
你可以试试BIOS里设置成20G的参数,然后用 DM 做分区格式化,(不是低级格式化),DM会在硬盘零道里加一个Loader让你访问整个硬盘数据。

网友:
除了刷BIOS,其它方法我还真不知道.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你可以试试BIOS里设置成20G的参数,然后用 DM 做分区格式化,(不是低级格式化),DM会在硬盘零道里加一个Loader让你访问整个硬盘数据。
引用 网友A:

三楼说的就不错,因为不费劲。哈哈,

网友:
这是千百年来天使们翘首以待的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