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会网就死机

楼主(2009-11-03):
GA-8PE800主板,上一会网就死机,鼠标定住不动,任何键都无反应。
内存,系统,硬盘,硬盘数据线,显卡,电源,电池,全部代换过,
屏蔽集成网卡用独立网卡,故障依旧。
BIOS新版旧版都刷过,死机定住不动后测CPU供电正常。主板上也没有一个鼓包的电容。
刚刚又换了一个CPU,散热器风扇,还是那样,不上网时现在也死,不过要比上网多撑好长时间,网页看视频死的最快!

这算那门子问题啊?谁见过?一下步该怎么办好?

网友:
试换下IO,如果有示波器,打一下死机时,时钟,AD线,等波形

网友:
不上网会不会死机啊

网友:
就 CPU和 主板没换测吧,先换CPU看 是不是 CPU不良的问题

网友:
上一会网就死机,一般是CPU散热不良!!!

网友:
见过这样的问题
是PS2接口的问题
换接口搞定

你在死机的时候换个U口  的老鼠看看

我就是这样发现的问题

网友:
拆下集成网卡还死吗   .     .

网友:
显卡风扇看看

网友:
把主板拆下来, 单独测量各个电压是否正常稳定, 运行中是否有发热的零件, 有时候内存上拉电压偏低也会有这个情况。

网友:
再 换个 独立 网卡 试下!

网友:
换过试了,也不行,

网友:
键盘鼠标 换过了吗? 有时候会是它们的问题。

网友:
换主板试试,好像你干了那么多活还没有确定是哪块的问题,先确定问题然后往死里搞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机子,一打开IE就死机,操作其他的方面不会死机,现在也很想看看解决办法

网友:
最好是换个主板来试,排除内存和CPU问题,和重新装个系统,什么软件也不装上网试试。。。。。

网友:
我手头上也有个机器以前是这样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就好了,我感觉好像还是内存有点问题。

网友:
你试一下PE系统下死机不,换内存。

网友(2010-01-09):
我修好了,我把板子上大部分电容都换了一下,现在不死机了。呵呵。

网友:
有以下几个方法:
重装系统
换主板上的几个大电容
刷最原始的BIOS

网友:
拆下网卡  台机主板就是这样的  网卡坏了 不拆的话 它还是在那个总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