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接了一台 HP Dv2 偏色问题求助

楼主(2009-11-03):
今天接了一台HP DV2的机器是今年4月份出的一款新品 根据客户介绍是应为把水不小心碰到在机器里了马上把机器关掉了电池也取了
       好象拿到别人那里把水插干净了 用风枪把板吹了一次吧!~
  现在的问题是开机是粉红色的 一切正常 接键盘接外显这一款要进系统后才能切换外显~~~外显一切正常没有偏色
    色差信号  时钟 供电都正常   ~今天忘记拍照了明天补上~
   各位板主我下面该怎么做啊!~~ 求助啊

网友:
屏线接口相关处是否检查过 还有它的“上游”和“下游”

网友:
同意楼上的, 查屏线接口, 重点查屏接口.

网友:
嗯,屏线没接好,看下是不是接口被腐蚀了

网友:
换根屏线试下

网友:
今天修了一天 找出问题拉 不知道怎么搞的分析不出来
   把屏拆了拖了一遍屏上的主芯片好拉!~  真的没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