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待机电路的思考

楼主(2009-11-04):
在有资料上说 隔离保护电路可以直接短接过去  有的说不可以  ,到 地可不可以  我个人认为 短接 隔离保护电路就象我们台板上直接
短接 绿 和地一样  70%多左右 不开机,主要原因一是机了没有产生ACIN     ACOK        ACIN是到 EC的  和NBSWON#上一组的

这是ACIN  到 EC

ACIN   ACOK  的产生

ACOK的作应
从图中人们可以看到  ACOK  和D/C#(来自EC)共同作 应经过PQ48  PQ47  PQ46  控制PQ44输出VIN

网友:
可以临时试一下。问题解决了肯定要装回MOS的。不然就不能正常充放电了

网友:
直接短接过去不太好吧,后级短路了的话就起不到保护的作用了,

网友:
如果就本身的场管坏了。或控制信号断线了那肯定没问题。其它的不行

网友(2017-10-03):
保护隔离的 维修 ,对于一个维修员来说 是基本功了。

网友:
昨天修一個三星q310保隔不過, 把管子拿掉, 直接導通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