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0不触发!

楼主(2009-11-04):
本人是新手!!我在别人手里接的机子!没修过的!开机键有电压!我乱搞!换了个南桥!不行!会不会是I/O有问题呢!请各位大哥哥帮下忙!小弟没思路了!
不触发

网友:
查查AWAY电是否正常, 查查IO,南桥工作条件!

网友:
我觉得LZ应该把故障说清楚一点。别人好帮你分析。。。

网友:
条件啊,工作条件都具备了吗,待机的电压都没出来,先查下供电吧,

网友:
对 好好查供电 后别的 !

网友:
最好能详细点这样不好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