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进水开机不亮一会掉电急需图纸

楼主(2009-11-04):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30的笔记本进水了。用超声波清理后加电无显示。测显卡供电没有。给其供电的管子PQ18 PQ12的控制角短路引线连接到PU4的第13角。我把PU4拆掉后。管子的控制角不短了。现在急需要图纸看看这个PU4到底是干什么的。谁有图纸的发上来看看?谢谢了!!!!

网友:
把板号这些资料发出来别人才能够帮你啊

网友:
haanstar j mv-494v-0这是版号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指的是翰宇博德公司(台资)生产的PCB板,Hannstar是翰宇博德的LOGO。J表示这块PCB板是在翰宇博德江苏江阴厂生产。这个并不是此板板号,是PCB厂商的标示。

网友:
还是张工说的正解!

好像坛 子上  HANNSTAR  的图很少,谁有的请贡献点

网友:
兄弟我也有一片是进水的,客户拿过来修,之前不上电,修好不显啊,不上CPU上电,0.48,上CPU达到,0.65,量了下CPURST都出来了,时钟,复位都是好的,但是现在不显,诊断卡不支持,郁闷哎,,进水的地方是屏线接口与供电IC处,你说的PQ18     pu4我只知道一点点产生1.05V的,供北桥哪边。阻值18样子,常的,PU4   13PIN阻值用二极管打是460,主板是仁宝代工。LA-4211P       我的是显卡没有打的,相信板子是与你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