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无效一般还有得医吗?

楼主(2009-11-04):
我这有好几块板使用都正常,就是USB无效,插什么上去都没反应。这样的情况下一般还有得医吗?

网友:
先检查一下是不是USB供电的保险烧了

网友:
先查电压然后跑数据线  也就是2、3脚线走的会连接两个电容到南桥  鼠标方向的第二排倒数第7针的样子

网友:
回應一下  是的先檢查一下 USB 座附近是否有 PPTC 自複式保險絲 如果有 的話 一般是呈現 土黃色外觀 可以用 指針萬用表 量一下其兩端 是否導通 呈低電阻狀態 {以上測量是在 完全停機 斷電下 操作 請留意} 如果再 完全停機 斷電下 測量 結果是 低阻抗  這樣證明 PPTC 自複式保險絲  沒壞  一般常溫下 它是呈 低電阻狀態  電流過大 溫度升高時 會因物理結構改變  而自行變阻{阻抗變大}   還有就是 如果 USB 座附近沒有 PPTC 自複式保險絲 的話 別急  看看是否 有很多 SMD 貼片晶片電阻  0 歐姆  每個 0 歐姆  都用 指針萬用表 量一下其兩端 是否導通 呈低電阻狀態 如果 有量到 開路 {阻抗無限大} 的情況 把它換掉

网友:
一般 來說 USB座 會捨棄 PPTC 自複式保險絲 而改採用 0 歐姆 電阻  其來有二個原因   一個是為了 降低成本 {用 0 歐姆 電阻 做電源保護} 變成一次性保護   二來 PPTC 自複式保險絲 雖有其優點 但缺點也不少 因為 缺點是  PPTC 自複式保險絲  是屬於 正溫度係數的 熱敏電阻  容易受到 溫度影響而改變其 阻抗 而造成限流狀態 尤其是下天  但是 0 歐姆 電阻 就無此問題  缺點是 它只有一次性  熟優熟劣  自有公論

网友:
如果 不是 PPTC 自複式保險絲 或 是 0 歐姆 燒掉  那就比較 麻煩  因為 據傳聞 有部份 晶片廠商 將 0 歐姆 電阻 ON-CHIP 在 USB 晶片中 作一次性保護   該內建電阻壞  只有 更換 晶片一途 了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丶我的移动盘要插二个usb孔才行丶

网友:
先查一下USB的供电吧,看看有没有5V,再测一下数据信号的对地阻值,如果短路的话,一般就是南桥坏了;无穷大可能是空焊了

网友:
肯定有救的
检查+5V的供电正常不?如果不正常,那就很简单的了
量USB的数据线阻值正常不?不如果不正常那就要考虑换SB了

网友:
如果在前后USB接口都出现这样的故障现象,那就没有维修的价值了,那就将就用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全部回答,我来补充下问题,,5V供电是正常的。楼上全部所提到的检查方法我都试过了。没有发现异常。嘻嘻。。就唯有SB没换过了。

网友:
坏得最多的就应该是南桥了吧

网友:
兄弟,先从最简单的力所能及的地方做起吧.

看看前置usb能不能用,通常前置和后置的电路是分开的,如果前置可以,拿再看看是否有供电跳线,现在很多主板的usb有跳线控制,如果没有插也人不出来,然后检查电阻.

如果前置和后置都不能用,那就考虑芯片吧

网友:
看样子多数SB坏了,如果唔想换SB,而又要用USB,建议装块扩展卡。

网友:
USB接口坏的话,在CMOS中关闭。加一块USB卡,就行了。

网友:
看看 5v的电有吗? 有的话了就找个usb卡酸了  别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