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激光打印机加粉一定把粉盒清理干净吗?

楼主(2009-11-04):
在网上看到有些人说在加入不一样的粉时,一定要把原来的粉倒干净,要用毛刷,棉花等刷干净,可是现在的激打粉盒都是不能完全打开的,用毛刷什么可能刷到里面?什么样才能做到干净?

网友:
个人意见,废粉要清理干净,至于粉盒里留的粉倒干净就行了,不至于要用什么毛刷的就不必要了吧,

网友:
HP,canon,三星基本山不存在挑粉的 ,Lenovo,兄弟,松下比较挑粉.

网友:
大体同意上位仁兄意见,只是三星也有点挑粉

网友:
把粉弄干净点,也是为我们自己省点事不是,要不万一不行,你还不是只有清苍,还说你水平不行

网友:
用鼓风机可以清理。。。。、

网友:
清理紙粉 檢查不要漏粉

网友:
做个自己的标,如果是自己已经加过的,可以不清,加同样的粉就行了。
如果不确定,只好清了,要不你加进去的也成了废粉了。

网友:
建议清理干净....
搞的好 用户 给钱 痛快
下次 还找你...

网友:
废粉最好还是清掉,还有原来的粉盒里的也要清掉不然影响质量,我加HP、三星、的比较多,
个人碰到过兄弟的特别挑粉。

网友:
有些机器加几次粉倒一次废粉就行了,没必要每次都倒,目前兄弟的代用粉质量都不过关,联想的也是兄弟的机器,联想连个P都做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位兄弟的建议好啊,在实际工作中都应这样做

网友(2010-01-04):
好像没粉盒打不开这种说法吧。只要想拆。总能打开。。至于清粉。有废粉仓的一定要把废粉仓清干净。不然废粉仓满了粉会溢出,不带废粉仓的可以直接灌。但建议还是清理干净。拆粉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不要弄伤刮板。还有灌之前。有条件一定要先打张测试页看看是不是有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