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关于可不可以用sis主板刷写内存spd的问题

楼主(2009-11-04):
什么情况下刷内存spd 呢 在spd数据损坏情况下 别人说用专用的spd刷写工具 但是我有个问题 听说sis主板可以不读取spd情况下开机 那么可不可以把坏spd内存插到sis主板上开机然后通过系统软件 刷呢 那还买什么spd编程器哦   不过 ddr2的不行吧  ddr1能放在sis 主板上  这样可以省了买编程器的钱了吧  不过只能刷一代内存吧

网友:
DDR2刷SPD也有懒人懒法---热插入,要在系统启动前,按F8,停在DOS界面的时候插入,并且不能插反。
这种方法具有一定的风险,风险请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