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屏上有风吹的感觉

楼主(2009-11-04):
一HPC LA760 开机屏上画面有风吹的感觉,打开机壳检测也没找到什么问题,还有时黑屏。这问题怎么解决,VGA线我也换了,

网友:
调一下 刷新频率 或 分辨率!

网友:
信号线不好,换一根好的信号线。

网友:
是水波纹干扰,可能电源不好

网友:
我修过一个ACER19的改高压板后出现以上问题,最初还以为是没有改好。后来把它里面带的程序调一下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网友:
液晶排线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