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90CW8 接信号线不显问题

楼主(2009-11-04):
今天有人送修一个飞利浦190CW8的显示器,接先号线没有显示,只有跳出一个框框(检查电缆连接)。。。请问高手们有谁遇到过此问题,指点下~~~
显示器

网友:
我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是在190SW8 上,最后证实是NT新片的问题,换了主板

网友:
没错的,就是设置出错了,这款机型有信号源切换功能,你把输入信号源设为自动..一般问题会解决的...我遇到多台都是这个情况...

网友:
此机型号带有信号源切换功能,你把信号源切换为自动,一般问题会解决的...此机型我遇到多台,都是如此解决了...你试试看...

网友(2010-03-22):
上面说清楚点啊 怎么切换啊

网友:
按AUTO+MENU两个键,再开机,进入工厂模式调,有AUTO,DVI,VGA选项,设为自动就可以.

网友:
通常可以重写24C16,可以解决,不必换板

网友:
还没修过PHILIPS的
努力看贴 充实自己

网友:
应该是是行、场同步信号的稳压二极管或者滤波电容废了,直接拆掉不装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