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MX,自检诊断卡代码显示C6

楼主(2009-11-04):
一华硕M2N-MX主板,AMD3800+,1GDDR800内存(新的),加电后诊断卡代码显示C6,有时候主板自动断电,换内存也不行,后来换了一个AMD的U,却能正常启动,难道不成U坏了吗?如果是U坏了还可以修不?保修标签没有了。

网友:
可能 BIOS 对 不同版本CPU的兼容性!

网友:
你换跑C1的U压住北桥看看

网友:
主板也是新主板。主板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在出问题的机器上换一个U就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
怀疑是u坏了。难道真是U的问题?

网友:
有时U 坏了,主板自动断电,有时有好的U插上,再先那个U也可能正常不过时间坚持不久

网友:
正常用。风扇也挺好。U怎么会挂?

网友(2009-12-13):
确定是U坏了。那个3800+上正常的主板都不亮,M2N-MX卖给客户快一个月了,至今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