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K8A8X-M问题

楼主(2009-11-04):
754的主板拿来是查CPU无供电,上下管打值正常,看CPU边上是IT8282M,都说这芯片易坏,二话不说先换掉。
上电,测试卡D0,IRDY和RESET灯不停闪!板上有哒,哒....声。测CPU主供电1.65V,桥1.2V,内存2.6V都有了!
也找不到明显短路的地方!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
哒,哒....声    上内存看看,不行建议换个I/O(RESET灯不停闪)

网友:
内存上不上都一样,83627I/O也换过,依旧这样

网友(2009-12-16):
请问楼主你的之片子修好了吗?哪里的问题 今天碰到这片板子和你的情况的是一模一样的 RESET和IRDY这两灯拼命的闪 不过我的这个CPU有供电 查了两小时一头雾水 麻烦楼说要是修好了 告诉下结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