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在液晶外壳顶部上拍几下屏上紫色的亮线又消失了,请问是屏的吗

楼主(2009-11-04):
我刚刚用手在液晶外壳顶部上拍几下紫色的亮线又消失了,请问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是屏线! 擦一下  用胶粘好!

网友:
是屏的问题,用胶粘我试过的用不了多久

网友:
请问楼上的兄弟 请问怎么用胶粘? 粘哪里??

网友:
你还是别拍了,再拍多几次后面的电路板插线都会被你拍松的,最实际的办法是拆出来看有什么地方松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杂牌15寸液晶,客户说是变色拍几下又好,拍一个月后连屏都不显示了,我拆出后壳原来是后面的锣丝座全部被拍断了主板也走位了,解决方法:重新固定主板,线全部重插一次。

网友:
是屏的问题,横线还是竖的

网友:
是竖线 我把显示器拆开 线都重新插了下 现在暂时没有竖线出现了 怎么拍都不出现了 是不是跟温度也有关系 真不知道啥时又会出现  像竖线这种情况手工能修复吗

网友:
是屏的故障,而且不是所说的驱动板与屏的联线,所以一般修不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把屏线擦干净点,固定一些就可以了

网友:
我昨天把屏拆下发现屏的封口处的白色的软软,请问那是什么胶

网友:
我认为不用什么胶粘,用透明胶带就可以,粘在屏线接口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