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U-X花屏死机

楼主(2009-11-04):
K8U-X主板,网吧机,开机几分钟就死机,有时开机是花屏,做ghost 画面时也是屏幕少许花屏,重启不能点亮,换了显卡,内存,硬盘,电源,还是老样子,CPU使用的是AMD 闪龙 2800+ ,没有更换的,BIOS也刷过,就是没有解决问题,都放这里好久了,望高手帮忙!!!敬礼!!

网友:
刚刚重新再检查了一遍,插上主板诊断卡,断电很久第一次开机,诊断卡跑FF,装系统,还没装完,蓝屏死机,重启,不能点亮,诊断卡跑一圈,跳到FF,又回00,显示器也不亮了。

网友(2010-01-15):
是华硕K8U-X主板吧!!这批板子本来就是垃圾主板!
我这边有许多,都是成批成批的出问题!懒的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