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M890T-M2,I/O坏!

楼主(2009-11-04):
一块ECS给方正代工的品牌主板
P4M890T-M2。客户拿来的时候I/O 8712F-S 烧了,中间都烧个洞了
换了之后CPU不工作
所有供电一切正常。。
接下来该怎么修哦?
cpu

网友:
你看看CPU供电是否正常?RST是否常亮,有可能是复位...

网友:
有复位,CPU供电正常

网友:
是不是I/O没有换好啊!

网友:
I/O换了几个了··
确定I/O绝对没问题。。

网友:
查下io周围的电容电阻啥的,保证io周围电路正常哈,
听说cpu工作需要时钟,复位,供电,既然其他两个都有,看不看时钟喽.
还有bios信息正常不,跳线插好了不

网友:
供电正常不

网友:
换个 CPU 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