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代bga封装的双面颗粒怎么修啊

楼主(2009-11-04):
ddr2代bga封装的双面颗粒怎么修啊 有些颗粒是双面的如果一面的颗粒坏了这么修啊 热风枪会不会把颗粒烫坏 双面bga封装不好修啊

网友:
你的担心是多余的。如果焊上面的,掉下面的,你得把上面的烧红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