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用普通高压条点亮过奇美的U型灯管的屏

楼主(2009-11-04):
有没有人用普通通用高压条点亮过奇美的U型灯管的屏 一个优派V712的显示器坏了  高压板子为19V的 关键是灯管是U型的 接口为双四针插口 请教有哪位改过此显示器

网友:
U型的相当于2根串联,曾经改过一次,用双灯串联的高压条,一边短路1个输出插座。

网友:
不是太明白 如何串联高压条 如何短路

网友:
2楼的意思是相当于宽口的17英寸的灯管。双灯管

网友:
一般通用高压条是点不起来的,单灯的高压板点一个灯管可以亮。双灯或四灯就不行了。需要专门的点U灯的高压板。我原来从鼎科定过一些,现在还有四块,不过都是12V的,QQ:420449223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和你一模一样的问题。 也是高压板的问题。开始量了两个单MOS管坏,换了以后还是不亮! 正在寻求解决中, 不知道你问题解决了没有啊?哪位高手想个办法啊。

网友:
普通的是点不了的,,,,,

网友:
我的15寸屏L型灯管用普通高压条也是一亮就灭,如何修?灯管是新换的。用单口板能正常分别点亮。

网友:
用专用的高压板。2灯或者4灯的试试

网友(2010-01-05):
可在網上買到原廠的,我在網上見到,找找吧!因我找奇美驅動板時看到。

网友:
有的可以用普通高压板可以该 但是有的不行 成功率不高 也只成功过一次

网友:
我也有快这个板子。。现在想改成通用的高压和通用的灯管了。。原来的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