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c12外显内不显

楼主(2009-11-04):
sony vgn-c12外显内不显
是独显7400
以前做显卡好了,过了二个月又不行了???再做显卡还是不显???外显是可以的???
那位修过这种毛病的??
显卡

网友:
没做好,重新做,把散热搞好,加个铜片,一般就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
重做过几次了,郁闷

网友:
换块显卡咯,可能是芯片本身坏咯

网友:
换显卡 显卡坏了

网友:
是显卡问题,我以前修到过。

网友:
是显卡坏了??量后面电容没空焊的??

网友:
取下做无铅 不行就换 别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
老毛病又犯了 重做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