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945主板换电容后竟然不显示了!

楼主(2009-11-04):
客户送来一台联想主机,说是经常死机蓝屏,检测主板有10个6.3V 1000UF的电源鼓包了,用等值的电容全换了之后不显示了,并且开机自动加电,不跑码?每个电容都检查了一遍,没有虚焊和焊反的。望诸位朋友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
是不是把主板线路弄断了。仔细检查电容附近的线路

网友:
我朋友也是。
它那个联想915的板子。北桥边一个电容鼓了。
换之前是不稳定。
换完之后直接不起了。
后来也没再修。报废咧就。。悲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看一下是否烫断线了,刚才换了10个电容 ok

网友:
多谢提醒,真是一针见血,确实是弄断线了。看来还是自己不够仔细! 谢谢大家!!

网友:
就是 怕 把 旁边 附近地 线路 搞断了!
。。。。。。
这个
一定 要 注意!

网友:
换电容在附近有细线的时候,要注意烙铁的方向,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网友:
这种现象很少见,不过也是值得学习.

网友:
取电容的时候,可能没有加焊锡,装电容的,如果地方不好上,就打个孔,就很好装了。

网友:
用风枪吹电容一般不会出现这现象

网友:
我拆电容以前 也不喜欢加焊锡
后来发现拆电容 还真的得加焊锡拆得快 装的时候可以先用针把电容的孔给桶一下再装就很好装了。
如果没有焊台的话 最好用50W的烙铁好弄

网友:
这个错误偶也犯过,以后就注意了。

网友:
基本焊工太差了,锻炼下哦

网友:
焊工不行啊,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在换桥附近的电容时最发还是不要用热风枪。很可能换了之后主板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我经历过的

网友:
有时候我也没有趁手的烙铁,用那种马蹄型的温度太高,很容易就把PCB板烫坏

网友:
仔细看一下。换过电容的地方有没有掉件或是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