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版主显示器的疑难故障无高压

楼主(2009-11-04):
方正数码的CRT,遇过数台了,全没修好,故障最终全是因修不出高压来,有的是电源部分坏了,该部分修好了,但行电路不工作,有时是电源本身没问题,还是无高压.
今天这台是,行管C5387击穿了,换一个好的行管C5387后,开机瞬间有高压,屏幕上没图像,仅有些横线,过一下没了,此时测得行电路停止工作了.反复多次试验一个现象了,行管B极电压为0,顺前查到行推动变压器间的线路良好,行推动管也是好的,向前耦合电空到STV9118间也没异常.该芯片也有12V供电,试换一上全新的STV9118,涛声依旧.重新测试了电源各输出,均是正常的,总线是的电压也全是4.9V,可以正常开关机,无信号指示灯暗,有信号线指示灯为亮绿色,说明CPU及其控制电路也是正常的,可以识别行场信号的有无,又测了CPU到STV9118间的线路也是良好的,且二次电源能升压,说明STV9118已收到了经CPU处理后的行场同步信号,可是行推动电路却不正常工作.但又找不到坏件.因无示波器,也看不到HOUT 的波形是否正常,后检查了X射线保护,行逆程脉冲的反馈.以及B+的反馈支路,测试其支路上元件均j 正常的,最后又考虑是否为场电路不正常引起行不工作的,断开场供电的正负12V,还是老样子,最终还没思路,无法解决.也怀疑过FBT(手头无同型号的试换),但现在推动不工作啊.难道是由此而为.不得而知.望版主指点迷津.已有数台这样的机子了没修好!

网友:
维修思路应是为何烧行管1虚焊 2高压包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行推动电路不正常,却没有给出数据,如行推动的电源电压、行推动管的B极、C极电压如何?教别人如何分析?Hout看不到波形,可以量电压和正常值比较。

网友:
首先,行包引脚没有虚焊。行管B极为0 V ,C极58V(断开B+电压后),行推动管B极0。4V,C极为6V,行推动供电限流电阻前有12V的电压。HOUT处4.3v

网友:
行推动管B极 你那为0V  你在仔细查查 段开推动管 B极要有负压才对啊 换换行激励管

网友:
建议重点查一下行负载

网友:
从LZ给的数据看,行推动级已工作,但行管B极电压为零则不正常,行管C极电压58V说明行管截止。重点查行管基极回路,是不是行推动变压器次级脱焊,或是基极限流电阻开路?

网友:
行激励变压器到行管B极没虚焊,且支路上没有不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