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帮我看看,这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9-11-04):
在刚开机自检过后,想启动XP的时候,出来了这个,然后2秒最有就自动关机了,在开机还是这样,
如果在刚开机的时候按F10也能进系统。进去以后也正常。
主要是看不懂英文,谁知道什么意识啊。

网友:
CPU风扇没插?还是风扇转速不够?换风扇看看

网友:
看得不是很清楚
好像是说CPU风扇错误.
你可以把主机打开看一下,CPU风扇是否安装及运行正确.

网友:
我看了,主板上有两个风扇的电源座插口,差其中一个就出楼上的毛病,,,如果插另外一个提示要按F2,,如果按了以后也能进系统什么都正常了,那这样是不是就是风扇叶的问题那

网友:
楼主所说的两个电源插座,一个就是CPU的,另一个是机箱的,出楼上的提示,应该是插错了,出F2时,请再抓个图看看,应该是bios设置掉了,

网友:
这是出F2的提示。

网友:
华硕的主板?
CPU风扇错误。
你确定没插错CPU风扇?
再插个风扇到SYS_Fan那试试?

网友:
是华硕的不错,不过没有那个SYS_Fan。。。两个,一个是,cpu_Fan1,另外一个是CHA_Fan1
出F2就是插在CPU_Fan1的上面了,插在CHA_Fan1上面就出1楼的提示,
有什么办法不让他出F2吗?

网友:
应该在BIOS里能设置.
我的意思是你在另一个风扇口上再接个风扇看看还有那个提示不?。

网友:
进BIOS 把错误提示全部关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看什么板了,象那个惠普给V星代工的 板就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在bios里面设置下就行了,把一个风扇关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所说的CHA_Fan1是主板上的标识吧,那么bios里面应该也有相应的设置项,关闭这个CHA_Fan1的检测就行了,bios里面可能会是system fan(猜的)的检测

网友:
电脑没有检测到风扇,为了保护CPU,电脑立刻关机

网友:
CPU风扇错误.

网友:
进主板选择不报错就可以了嘛 啊呀

网友:
CPU风扇报错啊 看看有没有插 或者插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