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ASUS-P5GZ-MX

楼主(2009-11-04):
09-11-03。。。ASUS-P5GZ-MX
故障现象:同行送来整机是插上小4PIN闪一下就灭,初步判断为VCORE部分有短路存在
维修思路:拆板,量了一下上下管,均无短路,插自己的ATX,上电OK。。。告诉他说电源坏了,他拿了个新电源装机,告诉我还是不行。我一看,发现是跑D4掉电,拔插内存还是一样、再拆板,无意中摸到一下CPU,很汤手。测了一下VCORE,发现到了1.9V-2V左右,明显高了许多。再插我的电源,VCORE为1.65V,跑码正常。。。这算是找到病根了,此板电源IC用的是BD-8J+AP-,等同于RT8800+RT9605,看了一下PDF,发现VID走向如图

参照RT8800 PDF文档的第八页VID与VCORE值的排列,直接把RT9401的7、8脚短接并飞线接地,再插上他的新电源与CPU,测得VCORE为1.65V,这时跑码正常了,维修结束。。。

网友:
试过参照VID组合改为1.1V,发现改完结果还是2V,应该是那个RT9401有问题了。。。

网友:
为什么用楼主的电源CPU供电会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解中。。。。。。

网友:
加焊一下有许能好,这是为什么换电源工作的原因吧。

网友:
换个新的芯片 时间能用长点

网友:
没那个芯片,也节省成本。搞维修的要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大价值(利润)。。。

网友:
如果客户自己换个其它的U的话,会不公烧呢/

网友: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帖子是VCORE电路接地不良的,(用楼主自己的电源可以换客户的不行)这个板会不会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也很不解呀,用LZ的电源竟然正常。。。
改VID是个不错的办法。学习了

网友:
严格来讲用我自己的电源VCORE不也算很正常。。。只是在正常范围,所以没有掉电了,在这里我说的正常是正常使用的意思。。。

网友(2009-12-29):
我想不会的,原则上来讲只要不超过2V就基本正常,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之前VCORE达到>2V  U发烫同时掉电的原因吧,INTEL的CPU保护做得还算可以

以后她的这个板子的VCORE已经固定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