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AMDCPU)掉电

楼主(2009-11-04):
机器是DV2000    AMDcpu
拿来开机电流到0.8A不动,断定显卡问题!
拆机,发现板子已经被修过,显卡被重新植球,且打红胶,点胶!
用风枪直接去掉点胶,然后BGA,加热到芯片能动,上电能亮机!
装好机器后,进系统掉电,拆机,发现固定显卡的螺丝柱有点松动,用烙铁将其固定,再压吕片,进系统还是会掉电,只要一运行大程序就掉电,怀疑南桥,因为拆机南桥的散热片已经没有了,加焊南桥,未果!摘掉显卡,重新植球,上电进系统试机,时间长了点,但还是会掉电!火!打算换新显卡,老板不准!因为没有思路!着急!上网搜资料!发现也有掉电的情况,换了显卡,南桥都没用的!有的是用电源适配器会掉电,用电板不会掉电的情况!似乎有几分相似,看主供电的电容被换过,顾将其带颜色的19V滤波电容全换了,还是没用!估计这板子是厂家所为,因为这些电容不良,会引起电路故障,所以全换了!还是回到那个例子,最后那兄弟是发现cpu的供电芯片的一1000PF的电容不良,他是INTEL芯片组的,1907芯片,代号是PC97好像!总结分析,AMD的cpu供电要求要高,因其耗电量大,对元器件的要求也比较高,会不会cpu供电的上管有问题,遂把两个上管换了,在南桥上加了吕片,将主板螺丝全部上好,进系统拷机,未出问题!
之前还将温控电路芯片换了,加焊过cpu供电芯片及周边,都未果,怀疑过显卡供电,一般掉电,先考虑cpu供电,再考虑其他
其他机器也是,AMDcpu的板子,掉电问题,在排除散热问题的情况下就是CPU供电了!

网友:
只是第一次修到主板是AMD的DV2000
之前修的DV2000都是INTEL芯片组的,从来没出现这情况!
一遇到AMD 和遇到鬼似的  郁闷

网友:
今天天气不错,O(∩_∩)O哈哈~

网友:
小弟不才拿着板凳看戏

网友:
是呀,这种问题很郁闷,让人纠结,搞了这么多,总是不好,想撞墙的心都有,呵呵

网友:
请问个大侠DV2000显卡加热好  一个月后有坏了  怎么处理????????

网友:
已经好几台了   真郁闷!!!!!!

网友:
呵呵 经典啊 AMD的U就是容易坏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那神舟的是不是也换电容也好呢,纠结

网友:
恩 CPU供电不良掉电

网友:
AMD的CPU就是比INTEL的容易坏

网友:
给显卡上加一个 铜片 这样散热就好多了

网友:
真是学习了,AMD的CPU就是难弄呀,毕竟功耗比英特尔的大,所以考虑CPU供电绝对的正确呀。

网友:
学习了,这问题要有细心的人才能搞啊!太复杂了我就没心情动手维修了

网友:
好像没有什么思路,就是一个字“换”,换好了就好,换不好就接着换了

网友:
出发点值得学习,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