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n 高压板上八条腿的芯片

楼主(2009-11-04):
三星液晶电源高压一体板 电容鼓包,更换后发现短路,吹掉八条腿的芯片后就不短路了,但是看不到型号 ,随便找了个通用高压板上的 一对整体更换 不知如何???急

网友:
补充一下,我更换后 加电 正常,但不知道可以长久使用吗

网友:
此板的U204,U205是SP8M3

网友:
楼上正解,就是SP8M3,是个复合MOS,PDF在这里

网友:
我手上正好也有一块711n的板子,两个SP8M3,其中有一个坏了,正好需要资料。谢谢版主

网友:
SP8M3,内含P沟道、N沟道MOS管各一,高压板用(30V 5A;30V 4.5A)8脚贴片
用4532  4532M   4512    AOP600都可以代用

网友:
高压板上用的n+p的基本都通用

网友:
我也接了一个  两个都坏了

网友:
4606,通用高压板上用

网友:
我修的一台也是SP8M3坏一颗,本地没得卖,不知道用普通的三脚的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