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机子装系统的问题

楼主(2009-11-04):
现在市面上好少老机能跑得起的XP系统,比如赛2   667   128SD,虽然说那机子老,但维修中装系统经常见到,基地的兄弟们能不能搞一个这样的系统出来呢,毕竟现在有很多人需要。包括我。我不行搞系统,所以求助各位兄弟了。

网友:
装个win2k不行嘛,呵,关键是内存太了少,就算是“优化”过的,也不行吧,

网友:
装2000就行了。。反正也一样用。。那种机子跑XP够呛。。。。

网友:
装PE.速度很快。我这里不经常遇到赛扬2的机器,P3的也一年只见几台

网友:
实在不行就装98

网友:
我现在用的机器就是楼主说的那种啊,装系统真的很慢,要一个小时吧。还是ghost版的。用的一个电脑公司出的xp系统。没有优化,只是把所有桌面啊,视觉效果啊都关掉,还好,能上网就 是慢啊,不过还是在可以忍受的范围。

网友(2009-12-04):
装深度精简v6。2行,只上网装毛桃WINPE.

网友:
以前看见深度有一版  就是针对这样老机器的简化版本  去找找看看吧 。

网友:
这样的配置装2K还行,装XP不把机器累死呀~
建议装98或者PE~~

网友:
装九八现在不太好弄,好多机器没有九八的驱动了,建义装深度的版本,

网友:
像那种老机,装XP就免了,2K是最好的

网友:
装深度简化版,安装一键还原,有问题就还原就得了,杀软就不要装了,最多安装一个网盾
安装杀软后卡的你没话说

网友:
建议安装深度的精简版,还可以考虑psl的精简版 sp1 把自动更新关掉。

网友(2010-02-27):
深度的精简版只有220M的那个(可能是只有200M吧),装好以后系统特效全部取消,内存占用好像只有99M吧(可能是40几M有点迷糊),我装过的,其它的软件能少装的就少装些,最好是用绿色的软件,启动项能关的就关,杀毒软件现在只推荐360杀毒软件,目前为止国内就这个内存占用率最低,而且杀毒时电脑不卡,像金山和瑞星的的杀毒软件杀毒时CPU占用率高,你什么都做不了,卡的要命,只能等到杀毒结束后才能进行其它操作。

网友(2015-01-28):
98系统乃是正解,非常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