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PCI-E显卡不跑码?

楼主(2009-11-04):
本人修到一块七彩虹NF4是主板一片,单桥的,时钟集成在桥内的。上的是754速龙3200。不开机跑开机线路。发现一个NPN小三极管断路了(就是那种主板上的芝麻管)。于是找了个同样的NPN型的代换。开机了。上测试卡卡上显视供电都正常加电上U和内存。一路26心想这下可好了。点亮了。心中一陈喜悦我看上面有个PCI-E的插槽(这片主板没有集成显卡)上了一片盈通的X1550。上去却发现。不跑内存了就是C1。拔掉就跑正常。换了几条内存和几片显卡都是老样。真郁闷 。向大家请教下。

网友:
北桥虚汗。pci-e优于内存检测,所以当内存代码。

网友:
另外我上假负载PCI上的供电都正常。就是时钟不正常。还有这片板里了的时钟是否集成在桥内了吧。上面的晶振只有两个25.000。和一个32.768的。为何上面没有时钟的晶振。真怪。。知道的请解释下。

网友:
754的板子,时钟是集成在桥里的,PCIE的时钟是桥给的,如果从桥到PCIE槽的时钟  线路上无元件损坏或断线的话,可判断为桥内的时钟模块坏,至于两个晶振,32.768的在AMD的板子上意义不大,主要是25M的晶振!!!

王大修的是正解,PCIE是优先于内存的,这是设计上的规范!

网友:
北桥加焊行不。能行不。还需要换桥吗。要换桥就麻烦了。

网友:
出这种现象大部分都是北桥虚焊

网友:
我还的问下。你在做桥虚焊怎么弄。特别是冬天。怎么做的。

网友:
压桥吧,我都修好N块了。

网友:
英伟达芯片组的主板故障,建议先加焊桥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