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USB设备无法停止通用卷”的7个方法

楼主(2009-11-04):
现在无法停止‘通用卷’设备。请稍候再停止该设备。"经常插上u盘,mp3,移动硬盘等设备,想要安全删除它时经常会出现这个烦人的提示!有些情况关掉相应窗口,刷新几次就可以安全删除!不过大多数情况是我们不得不强行拔出!
以下是解决这个小问题的7种办法。

第一种方法:
一个国外的十分小巧实用的软件,只有191KB,叫unlocker,十分好用! 这个软件能解锁USB连接设备!就能实现100%安全删除USB连接了!

第二种方法:
我们只需要把系统的预览功能关掉,这种问题就不会再出现了,操作办法是:双击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常规-任务-使用windows传统风格的文件夹,然后点击应用-确定就行了.这样就ok了!

第三种方法:
先关闭存在于移动设备上的打开文件。进其他硬盘分区做简单操作例如“复制”“粘贴”等,然后就可停止了。把"rundll32.exe"进程结束,也可以正常删除。方法:同时按下键盘的"Ctrl"+"Alt"+"Del"组合键,这时会出现"任务管理器"的窗口,单击"进程"标签,在"映像名称"中寻找"rundll32.exe"进程(如果有多个"rundll32.exe"进程,全部关闭即可。),选择"rundll32.exe"进程,然后点击"结束进程",这时会弹出"任务管理器警告",这时为了让用户确定是否关闭此进程,点击"是"即关闭了"rundll32.exe"进程。

还有最后一个办法,关闭计算机,待闪存盘的指示灯灭了以后,即可安全拔出;如果没有指示灯的闪存盘话,那么待计算机电源指示灯关闭熄灭后,即可安全拔出。

但以上方法都是发生了"现在无法停止通用卷设备,请稍候再停止设备"问题后,那么有没有方法预防这个问题呢?

先将闪存插到USB接口,然后在Windows XP中用鼠标右键单击“我的电脑”图标,依次展开“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磁盘驱动器”,找到“USB Flash Drive USB Device”(不同品牌的闪存名称可能不同),然后双击它打开 “USB Flash Drive USB Device属性”对话框。切换到“策略”选项卡,选中“为快速删除而优化”,单击“确定”退出。以后不用理会系统托盘中的“安全删除硬件”图标,只要没有对闪存进行数据读写操作(即闪存的指示灯不闪动),就可以直接将闪存从USB接口拔下来了。

第四种方法:
卸载整个USB驱动,重新安装

第五个方法:
在“开始”-"运行"打入这段代码:REGSVR32 /U SHMEDIA.DLL

第六个方法:
点开始进入“运行”,输入convert x:/fs:ntfs

其中x:为移动盘符号,可以是u盘及移动硬盘

第七个方法
打开任务管理—结束"Explorer.exe"进程,然后再运行Explorer.exe进程,就可以停止通用卷设备

请多多指教!

网友:
受教了,,,,,不过我很少有这种情况

网友:
出现这情况不是U盘有病毒就是电脑有病毒!

网友:
我一般用第七种方法。有用

网友:
我经常有这样的出现,谢谢

网友:
质量好的U盘 直接拔也不是不可以  我一直这样的  反正保修的  不过一年多了 没出现坏过

网友:
非常好的经验,谢谢。

网友:
这问题困扰了很久,谢谢了

网友:
我也常常出现这个问题   都是直接拔出来。。现在有办法了  。。谢谢

网友:
学习了,下次可以试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这样认为的

网友:
我用删除rundll.32exe这个进程方法,可是删了后还是没用

网友(2010-07-07):
呵呵!是很恶心的,我也好几次碰到这种情况的。也是直接拔出的,

网友:
其实直接拔出对于U盘什么的伤害很小的

网友:
我一般是注销一下,也能解决。笨方法。

网友:
这个倒还真没遇见过,不过以后遇到了就能用上。谢谢楼主啦

网友:
第五个方法最简单,不用安装软件,还快速

网友(2010-11-17):
哈哈刚好我想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