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了????????????

楼主(2009-11-04):
我家里有液晶台显示器,动一下显示器电源线就黑屏,绿灯也没了,这个可能是电源的问题,但是我有时候开音箱的时候,也黑屏一两秒,一两秒后正常,但是绿灯,显示器没有掉电。这个能100%确定是显示器电源线的问题吗??
掉电
黑屏

网友:
你这么肯定,还上来发帖干嘛

网友:
有时候会自动黑屏一两秒(比较频繁),这个能100%确定是显示器电源线的问题吗??[
b]

网友:
纯属忽悠
请认真看帖

网友:
电源线有问题,显示器内部也有可能滤波不良的元件。
,你不是修电脑的?

网友:
电源板上AC插头检查一下

网友:
电源线, 不大可能, 可能电源 电路 元件 漏电了吧!
出现这种情况,你最好是不要在 继续 开机了,
拆开以后 自己好好检查一下吧。

网友:
田光飞
我是修人的

网友:
修人的,楼主是外科医生嘛

网友:
电源板接口或是按键问题,Lz看看

网友:
电源的可能性很大,有时候电压一波动,就会导致显示器供电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