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平显示器缺红色

楼主(2009-11-04):
有一台三星743DF显示器,进系统缺红色。但是在待机的时候那个没有连接提示检查信号线的方框的颜色却很正常。那个提示框本身就是红色。颜色非常正常。是显示器有问题还是连接线有问题?

网友:
肯定是连接线有问题

网友:
进桌面后 按一下菜单  如果菜单颜色正常 一定是线的问题  如果还变色 就是视放了

网友:
可能是尾板虚焊

网友:
连接线的红信号线断了

网友:
轻拍下外壳;;;看下会不会恢复;;;应该是锡焊了’

网友:
菜单正常说明CRT管是好的,图像少红色 那只能是信号线至CRT管之间有问题

网友:
信号线断线 少红色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刚遇到一个,用力拍了一下外壳好了,这个是虚焊

网友:
今天我也修了一台,先是3842那里供电的可控硅G极没有电压,修好后发现少红,菜单有红色。量线发现红线断线,改了一条,不行。打开视放板也虚焊了,毛病真多啊

网友:
应该是VGA头和预视放之间的部分有问题,信号线可能性很大

网友:
信号线可能性很大

网友:
差红信号的线路 VGA 线 连接的电感 电容等!

网友:
应该就是线断了,如果是尾板视放部分的问题,那OSD也会缺色的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vga头上红色线掉了。重新接过。现在一切正常了!@

网友:
信号线R基色断线 还有就是尾板可能虚焊 再就松检查红基色通路有损坏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