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400E主板做不了系统

楼主(2009-11-04):
一联想机子,主板型号,L-V400E进不了系统,认盘正常,光驱能启动,不能进PE ,GHOST和安装版的都试过不行,硬盘没问题,试过好几块了,到进系统时屏幕全黑,显示器指示灯为绿有信号状态,刷过BIOS了不行

网友:
曾经也遇到过这些怪事,当时接电话说系统坏了,要求上门装系统,拿了CD就去,看到启动正常,就是过了欢迎使用过后就黑屏,但显示器的指示正常的(主机有信号输入),以为真是系统有故障,用GHOST版的XP,一键做不进去。改用手动的G方法在GHOST选项里找不到光驱,怪事!因是集成显卡的,换内存也一样。因为以启动PE,所以进PE后把光驱的GHOST文件复制到硬盘里,然后重启运行GHOST从硬盘安装。安装完后进到欢迎使用依旧黑屏。装了多次都是样,偶尔一次可进到桌面,但重启后又不行,足足搞了4个多小时没搞定,最后还是放弃,到现在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有隐藏分区会引起这种问题,或者如果之前安装过VISTA,要将硬盘的工作模式改为IDE模式(好象是这样)

网友:
我遇到过南桥发烫的!装不上系统,因为有质保所以没动,直接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