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昭阳 v71(e320) 无线网卡的。。。

楼主(2009-11-04):
一个联想 昭阳v71(e320)的本 左侧有无线的开关 可是按了无反应 设备管理器里也没有相关的信息 拆开看好像也没看到?附近有个jp11的接口空着 难道这款的无线网卡的接口是专用的么?

网友:
那个不是无线网卡插槽啊, P4的本本,应该不标配无线网卡吧!

网友:
这款不是标配无线网卡 但是没有看到无线网卡接口 但是有无线开关。。。
谁了解这个本讲解下 网上也搜不到这类信息

网友:
一般无线网卡都用MINI PCI插槽的,楼主那图上的应该是装AC97设备(MODEM 和蓝牙等)用的。

网友:
有些机器外壳是用的同一批生产,不一定机器就带无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