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SONY PCG-7A8P

楼主(2009-11-04):
修复一台SONY PCG-7A8P
板号:MS02 MBX-130
故障现象:待机0.04A 偏高 正常待机0.02A
维修过程:拆机,发现无主供电,测量发现DCBATOUT短路.烧板发现有几个电容坏.更换后正常

网友:
我修过几台因为DCBATOUT短路,全都是电容坏了,这种问题比较容易查。。

网友:
有没有MBX-130的图纸啊?让兄弟们共享一下行吗?刚遇到一台这样的机器,没头绪。

网友:
这个是图纸链接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highlight=mbx-130

网友:
经验不错 但是DCBATOUT 是什么芯片

网友:
回楼上,什么芯片也不是,是系统主供电的一个名字而己

网友:
不是很清楚

网友:
麻烦楼主把详细 维修思路 写一下吧 最好发几张图片 SONY 的很少修

网友:
楼主你什么知道待机0。04A是偏高啊?我见好多机子都是这些数字也正常的啊!说一下你的判断根据,如果一台你没有修过的机子来,接上去是0。04会是偏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