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 3000问题

楼主(2009-11-04):
电流跑到1.26就不动了,请问高手们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貌似显卡,按显卡看能开机吗?

网友:
按住显卡也不能开机

网友:
就是显卡,看电流已经到了显卡到了,加焊吧

网友:
就是,HP的显卡老出毛病

网友:
3000的通病,加焊下显卡  不行重植

网友:
重做显卡,这种机别的问题不多

网友:
如果能给大家带来好处也不错。

网友:
通病了,看到这样的机子就等于收到了钱,做显卡吧

网友:
楼上说的太对了,这样机器就是送钱的,HP该多出些这样机器啊

网友:
这款机器我都做好多台了,这台机器的显卡和北桥是在一起的。型号是G6150的,CPU是AMD的,板子热量特别大。。就是修好也不能玩大型游戏。。看你电流到1.26左右,不敢准确说是显卡问题。不过这款机器的通病是电流到0.6左右就不走了。能达到1.2左右应该正常了。你最好换个屏试试,上次我遇到的这种情况和你的一样,最后测出是灯管坏了。如果你的CPU是INTER的,应该是显卡的面大 。。而其这款机器开机外接显示器是不显示的,进系统以后才可以外接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