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ENOVO L151数据

楼主(2009-11-04):
我接修一台LENOVO L151的液晶,不联机自检正常,联机偏绿色,怀疑是数据有问题(vga线是没问题的)。这个机子是用TSUM16AT-LF(64脚直插)用24C02的存储,请问基地上的各位师傅谁有啊?
    附照片

网友:
这种现象只需重写24C04就行了,不是24C02

283 Bytes, 下载次数: 36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机子修好了,再次感谢浪子版主。

网友:
是怎么修好的?

LZ说说看。

网友:
版主不是说的很明白吗?就写C04就OK了。。。

网友(2009-12-04):
非常感谢楼主和二楼的无私提供,我也遇到这问题了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L51,用24C02存储器,烧二楼的04程序不行,找不到02的程序,郁闷中,会不会是MCU问题?

网友:
请问2楼的有这款机器的MCU程序吗。我今天接到和一台和楼主一样的机器,12V,3.3V正常,按键板3.3V正常14.318的晶振无电压,开不了机,求MCU程序机器型号是L151 9165-AC

网友:
真的不简但!!!这样数据都有。。。。!!!!

网友:
我的也偏色    而且还不能全屏显示  呵呵 刷个看看

网友:
不对  我的也是24C02刷了也没用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编程器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