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845PE-RZ维修一例

楼主(2009-11-04):
这几天住处要搬迁,清垃圾时发现一块8I845PE-RZ,虽然是坏板,但做工和成色还很好,修修吧!

目测:南桥烧了个小洞;查3VSB对地短路,换吧~ 正好有DB的旧桥,植好球,取下坏桥,不一会换好了,3VSB对地正常了;

为避免还有其它问题,上的假负载,加电,风扇转一下就停,晕! 还有短路的部分,拔下四4PIN小插头,可以正常触发。测4PIN 12V对地,只有40多,明显不正常。两相供电,取下两个上管K3638,测坏了一只,找了两个7030BL换上了,再测4PIN的12V对地,正常了,上电,CPU供电1.75V正常了,两个上管的G极电压一样,都为2.23V,看来还不错;

上真U、内存、显卡等,熟悉的自检画面出来了,设置好COMS,关机接硬盘准备装个系统试试,开机,发现刚设好的COMS信息已经丢失,NND,还得查:电池电压3.02V,COMS跳线上的电压1.76V,明显偏低,并发现,电池拿出来测有3.08V左右,装进去马上变为3.02V,看来有短路,拆掉与电池相联的贴片三个贴片电容,电压还是上不来,跑线路,找到i/o 8712F-A VBAT相联的贴片电容,拆下,电压照旧,真是不顺!
最后,断开双二极管与I/O间相联的电阻102,跳线电压为2.7V左右,正常了!确定是I/O不良,找到一样的8712F-A GXS,换上,此板修复!

问题其实不复杂,当时没有相机,维修过程中没法上图,希望对新手朋友们有用!

网友:
一般 确定 是 I/O问题!

偶会 也加焊!

加焊解决不了问题
再 换I/0!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对我们菜鸟来说很有用的,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