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一个关于色环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9-11-04):
最近在修一些ATX电源,发现有些色环电阻有点奇怪。下面这是一个五环的电阻,实测是150K。但发现如果用五环的电阻计算公式来算却不对,按四环电阻的公试才对,可这明明是个五环电阻呀,不知道我错在哪里。想不明白。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想知道!请把位高手解释一下!五环电阻 前三位应该是有效数!第四位是乘数!第五位是精度误差!应该是。。。。。?

网友:
这就是4色环的标记,多的一道不用管它,就当是个马甲

网友:
不清楚的是,我什么时候把它当成马甲呢?

网友:
版主说的没错。前面两位是有效数值,第三位是乘数,第四个是误差。第五个就不管它了

网友:
第2个4.7欧,遇到这样的电阻只要看到金色在哪一边,就从它的对面开始计算,因为金色不可能排在第1或第2位.

网友:
五环电阻的阻值精度要精确一些。

网友:
这种色环电阻的色环的定义是生产厂家自己定的,不要去管那最后一个色环就是了。

网友:
色环电阻颜色分别为:棕红橙黄绿蓝紫灰白黑金银无色/对应:1234567890 -1 -2 -3(记住是负数,它需要和10集合起来才能得到倍数0.1 0.01 0.001)(无色情况几乎没人遇到,但是是有的,早期电力里面会用到 )
根据这个色环的规律和不可能:
第一位不可能为:黑,金,银
第二位不可能为:金,银
五色环电阻的第三位不可能是:金 银 (这条就解释了上面的问题了)紫(紫色也不可能,没那么大的电阻)
上面的电阻,其实算法按四色来算,最后一个绿色只是表示它是金属电阻而已
另外:电子里面一些常见的数字(基本上是标准)
10,11,15,18,20,22,25,28,30,33,40,47,50,56,60,68,78,82这些数的整倍数
也就是说:不会出现350欧或45欧这样的电阻来的,设计的时候会注意,一般以接近的值来选电阻,如果需要特殊的(比如万用表),一般都定制,其他少的情况用可调电阻和串并联方式来解决

网友:
那是精密型电阻,肯能的话换同样的,呵呵!!!!

网友:
表测量加经验分析。我就是怎么弄的。

网友(2009-12-09):
第一张图是150K没错, 金色色环后的不用管,好相是精密电阻

网友:
这个怎么会是五环电阻呢?更不是精密电阻,这是典型的四环电阻啊,前三位是有效阻值,第四环是误差,第五环是金属电阻的标示,第一个电阻值150K,第二个电阻值4.7欧姆。

网友:
10楼徐生真是解释得很好,学习了,多谢。